[求助] 怎么解决mos管代替电阻问题理想实现效果?

楼主(2025-12-02):
目前是用M1和M2代替R0和R1实现等效电阻30k,但是为啥输出波形和原来电阻30k不一样呢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楼主:
说错了是M2M3代替电阻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啊,一个是恒定电阻30k,一个是可变电阻,随直流工作点变化而变化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啊,一个是恒定电阻30k,一个是可变电阻,随直流工作点变化而变化的电阻 ...

我现在改成了pmos管固定vds但是仿真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啊,啥意思,现在不是二极管连接了?如果还是的话,VDS固定VGS也固定了,那肯定是一个确定的电阻,但是你VOUT不是在变化吗,如果不是二极管连接,大概率管子工作在线性区,你就电压VDS除以线性区电流公式,它还是个可变电阻啊,所以如果要用晶体管代替电阻,只能让晶体管的工作点确定或者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变化,但是电容我记得不是,CV曲线有近似平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