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温漂波形在高温时发生振荡

楼主(2025-12-02):
带隙基准的温漂波形在高温时发生振荡,验证过该条件下的稳定性并没有问题。有没有大佬能够帮忙看一下这个振荡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仿真精度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精度改一改

温度扫描范围-55~125,步径设置的1.设置成5就看不到这个波动,但是这个振荡波形是否存在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扫描范围-55~125,步径设置的1.设置成5就看不到这个波动,但是这个振荡波形是否存在问题呀?
...

你的意思是步进设置1会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设置5就没有,是这样吗?一般振荡发生在时间轴上,温度轴没有听说过。

网友:
不像温漂波形,看起来做了高阶补偿,电路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步进设置1会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设置5就没有,是这样吗?一般振荡发生在时间轴上,温度轴没有听 ...

就是一个很平常的高阶补偿的结构,在瞬态时,输出波形稳定无异样,稳定性也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步进设置1会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设置5就没有,是这样吗?一般振荡发生在时间轴上,温度轴没有听 ...

波形图如下

楼主:
个人觉得对输出电压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出来教导一下。

网友:
70~85摄氏度,试试sweep step小一些,如0.5或者0.2摄氏度,看看结果怎么样?
有没有试过前面大侠指出的,改改仿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