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lvs报错修改

楼主:
数字后端新手小白求助,在使用innovus做完PR之后,请问在calibre里面遇到这种lvs的问题,感觉应该是两条线没连起来,该怎么去innovus里面修改

网友A:
case问题, lvs rule里把case设置成yes,区分大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问题, lvs rule里把case设置成yes,区分大小写

为什么是大小写问题,这看上去像是两条net ope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