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求助

楼主(2025-12-03):
求助大家,两级运放的设计目标是GBW=100Mhz,CL=2pF,跑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两级运放的相位曲线是一条直线,显示0deg?而且接成闭环之后,第二级输出还是很难确定静态工作点,不是放大管线性就是电流源管线性?谢谢大家!

网友A:
输出极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极性反了

我当时还看了一眼,感觉没接错哈哈哈哈,谢谢回复!但是我把极性改过来之后相位还是0deg,这是咋回事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当时还看了一眼,感觉没接错哈哈哈哈,谢谢回复!但是我把极性改过来之后相位还是0deg,这是咋回事呀? ...

按理说,它增益随频率下降,相位不应该是一条直线啊

网友:
要是用这个tb反馈回路上是不是应该有个vac给一个1v的交流激励啊?然后更建议用stb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还看了一眼,感觉没接错哈哈哈哈,谢谢回复!但是我把极性改过来之后相位还是0deg,这是咋回事呀? ...

目测是在做lly课设~看3楼图似乎表达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在做lly课设~看3楼图似乎表达式有问题?

谢谢回复!刚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点击AC Phase之后,啥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刚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点击AC Phase之后,啥都没有

好了好了,就是表达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