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source Insertion delay为啥负值那么大?并怎么高亮?

楼主:
佬们,我有两个问题:
1、timing报告中,source Insertion delay有负5个 ns,导致出现违例?
2、怎么把这些路径高亮?(比如这个PLL_FOUT高亮到Endpoint)

网友:
1.像是由于update io latency这个option导致的,你man一下看看呢,也可以贴一下完整的报告
2.有一个ctd trace这个命令,但我也不是很熟,你可以去csdn搜一搜,有一个帖子介绍的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