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入virtuoso后的netlist与layout的问题

楼主(2025-12-03):
如图所示,netlist里,刚进去看到整体的schematic还是对的,但e进去一个元件后就长这个样子,按F也看不到任何mos管,然后layout里进入和图里一样,然后shift+f后就啥都没了,但鼠标放上去悬浮的话还是可以看到黄色框框代表原来上面的东西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呀,是innovus导出的时候出问题了还是virutuoso导入的时候有问题,大四学生自学数字后端,请各位大佬们赐教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merg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gds的时候merge了吗

如图,应该是设置了,请问是merge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B:
如果merge_stdcell.gds啦,那就是在virtuoso里建的库没有link到pdk;大概率是导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merge_stdcell.gds啦,那就是在virtuoso里建的库没有link到pdk;大概率是导入的问题 ...

请问是导入netlist还是layout时候的问题呀,还是可能两个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导入netlist还是layout时候的问题呀,还是可能两个都有问题

首先版图肯定是没有link到stdcell呢,你导入netlist的界面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版图肯定是没有link到stdcell呢,你导入netlist的界面再看看

导入netlist和layout时候的设置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跟学长留下来的资料走的,是不是我有哪里搞得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