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调零电阻两端寄生电容大,导致后仿与前仿差距大

楼主(2025-12-03):
各位前辈,如图所示,现在后仿真发现LDO的单位增益带宽比前仿真大,相位裕度比前仿真小,通过排查是电路中调零电阻两端的寄生电容大导致,将近有1pF,电路和版图我贴上来。请问版图中这个怎么改进,感觉像是从M3到TM2层数太多导致的?

网友A:
可能电容重复提取了,用gate level 并添加xcel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容重复提取了,用gate level 并添加xcell 试试

我看了一下,我已经添加了xcell以及gate level了

楼主:
通过calibre中提取R+C+CC后,可以分段看到具体的寄生电容位置,这里电容两端的耦合电容来源于这里(如图所示),这个是电容固定的,layout xl提出来电容,就是一端M5,另一端TM2,很奇怪

楼主:
解决了
先说结论,PEX中把Hcell勾上且加入文件后就没有了。
按照查到的资料,PEX一般是加入x cell ,然后选择gate level级别,这样下电容就不会重复提取,导致出现我这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Hcell也加入后,这个问题就不在了。
问了一下领导,领导也觉得奇怪,但是为了稳妥起见,以后hcell 和x cell尽量都要加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容重复提取了,用gate level 并添加xcell 试试

请问这种电容重复提取的意思是指:提取出的寄生与实际不符吗?
工具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