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硅基功率放大器设计——电流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在实际测试中,PA的电流是以dc仿真为准,还是以hb仿真中rms值为准呢?仿真中dc电流<hb电流。我在测试中发现,在达到目标的输出功率下,电流比dc仿真的电流要低一点点,在设计中该以哪种仿真值作为标准呢?

网友A:
测试时候的工作点和仿真不一样。PA如果工作在深度AB类,有射频输入的时候,直流工作点会降低。

我认为仿真的时候还是以HB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候的工作点和仿真不一样。PA如果工作在深度AB类,有射频输入的时候,直流工作点会降低。

我认为仿真 ...

我对比了tran和hb,这两的电流rms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和实测相比还是偏大,可能是频偏导致的增益下降,使得电流也下降了?
我的测试条件是直接外部给偏置电压,实测S21max的频点相对仿真S21max的频点偏小了10%,在偏移10%后,两个S21峰值相差0.6dB,我推测会不会是这个偏移导致的电流下降。

深度AB类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存在随着输入功率增加电流出现先下降几mA再上升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比了tran和hb,这两的电流rms是比较接近的,虽然和实测相比还是偏大,可能是频偏导致的增益下降,使 ...

你只测试了S参数?hb仿真要测试大信号输入下的结果,测一下power sweep的结果。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