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f后仿问题

楼主:
大佬们,schematic中出现带有”+“”-“号的Pin name,在抽取完寄生文件之后,dspf中subckt的pin name出现不一致.
请问这会不会导致仿真无法正确替换寄生文件,有没有除了修改pin或者网表的其他方法?

网友A:
pin的名字和数量能对上才可以替换,pin name不一样是一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的名字和数量能对上才可以替换,pin name不一样是一定报错的

谢谢回复,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之前遇到的问题暂时无法复现。

之后遇到会同步到帖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