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将ICG的E端控1可以减少PAT数量

楼主(2025-12-04):
求助大神,最近遇到一个问题:transition的pattern数量太大,需要减少。
导师给的三个建议:
1.create pattern时,加上limit
2.将icg的E端constraints为1
3.插test point

但是对于第二个解决方案我有点不理解。
1.我不是很懂icg的作用
2.为什么将icg的E端控1可以减少pattern的数量

另外,对于第三点:我需要在哪些点的地方插test point能减少pattern呢

希望,有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困惑,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理解的话应该是将ICG的TE端constrain 1,这样工具就不会去推EN端的1,减少了推pattern的复杂度。对于插test_point 有两个option :set_test_point_type edt_pattern_count 降低pattern count;set_test_point_type lbist_test_coverage提高coverage,工具会自己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话应该是将ICG的TE端constrain 1,这样工具就不会去推EN端的1,减少了推pattern的复杂度。对 ...

非常感谢您解答了我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有点没懂。ICG那个,E端控成1之后,是不是就不会推E=0的pat呀,因为E不会有等于0的情况了,自然不会有E=0的pat。但是为什么icg的E端为0的pat可以不推呢,不会降低coverage吗。

网友A:
我们dft只处理ICG的TE端,TE端constrain为1后,工具就不会去推EN端了,因为推了也没有意义,这样会有coverage损失。所以一般是用test point来控TE端,工具在en端推不出1就会用testpoint给1,保证icg后面的逻辑有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dft只处理ICG的TE端,TE端constrain为1后,工具就不会去推EN端了,因为推了也没有意义,这样会有cove ...

听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