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pt/innovus之间debug cell capacitance

楼主:
前情提要:由于pr之后和pt之后查看时序报告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时序结果相差甚远,pt之后的结果明显恶化了很多,于是开启了debug之路...

现在的问题:在查看cell arc的cap值时,分别在pt/innovus中采用了report_delay_calculation/reportDelayCalculation这样的命令,但是关于相同的arc,pt报出的total cap是0.044,而Innovus报出的却是0.012,相差四倍,我觉得非常惊讶。
所以想请教大家:不太明白这两个结果差距大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结果能说明导致pt后导致时序变差的原因嘛?
(两个corner都是ssg0p81vm40c)

pt结果

pt结果

innovus结果

innovus结果

网友:
cap的计算,即跟 lib库有关系,也跟rc corner有关系,看看是否对齐。

另外,对齐RC Corner之后。同一跟net上的电容值,在innovus中的extractRC和PT中的RC{大概率是StarRC抽取的吧},应该也有差异。这个可以用report_net命令分析一下。

网友A:
你innovus有照着signoff guideline加timing设定吗?
我最近刚做完一个同样process的6T40 cell SOCV,innovus和pt timing差距很小,不过innovus用正常gba但是pt用pba去报timing

。。。我刚打完这个回复就发现你两个截图,一个是7T40一个是7T35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nnovus有照着signoff guideline加timing设定吗?
我最近刚做完一个同样process的6T40 cell SOCV,innovu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发现了在同一条path里我的cell lib不相同的问题。对于这个我的思考是:现在我在pt中打开的timing版本是让工具做了两边eco之后的版本,而eco的过程中pr还是最初跑第一遍pt时顺下来的第一版,所以工具有一些cell已经自动修改,这想就是我现在看到的lib不同的原因,我在innovus/pt中看似repport的是同一个cell名称,但实际可能在innovus中是ulvt而pt中已经换成了普通的cell。

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再去对比innovus/pt的cap值已经失去意义了?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第一版pr和pt的结果的确相差很大。现在想debug这个问题,有点无从下手了...
最后 ,可以再麻烦您解释下照着signoff guideline加timing设定是什么意思嘛?本人是初学者,但我知道在innovus中有对timing的约束,比如添加sdc文件/uncertainty/input_transition等等,就是不理解这个signoff guideline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发现了在同一条path里我的cell lib不相同的问题。对于这个我的思考是:现在我在pt中打 ...

foundry在各个process会有不同的tool signoff设定建议,比如innovus/tempus会有一些setAnalysisMode setDelayCalMode,pt会有一些set_app_var要加,具体文件既然你有cell lib那你可以问问给你lib的人有没有signoff guid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