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不能超过100um

楼主:
管子算出来的宽长比都是几千,基本w都是几百um,但是aether里w最高只能设置到100um,是设置的问题吗,还是用的.18工艺的问题

网友:
(w/l)*m=宽长比 。

网友:
单个超100U 有可能模型就不准确了

网友:
模型会限制最小 最大长度 宽度   几千um 的管子画成一根  芯片面积多大   100um *M  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