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另存并且替换的小程序

楼主(2025-12-04):
     virtuoso 版图设计中, 存在一个cell: inv1 ,现在我想另存为inv2,并且把当前的 inv1 替换为 inv2。希望一个小程序一步办到。谢谢!

hiSetBindKey("Layout" "<Key>#" "SaveAsReplace()" )

procedure(SaveAsReplace()
        backupSaveAs()  ReplaceIns()
)

procedure(backupSaveAs()
                Inst = car(geGetSelectedSet())
                origLib  = Inst~>libName
                origCell = Inst~>cellName
                origView = Inst~>viewName

        cvw = hdbOpen("origLib" "origCell" "origView" "r")
        hdbSaveAs(
        cvw
        backupLib
        backupCell
        origView
        nil     ; t cover nil nocover
)
)
procedure(ReplaceIns()
        cv = 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inst dbGetInsts(cv)
        leReplaceAnyInstMaster(
            Inst~>id
            backupLib
            backupCell
            inst~>viewName
        )
    )
)

*在这里怎么定义这两个库名和cell名:  backupLib , backupCell?

网友A:
我按照你的需求写了一个,设了快捷键Ctrl+3,你试试:

procedure(copy_and_replace(t_lib t_cell)
                let((selID selName selLib cvID)
                                selID=car(geGetSelectedSet())
                                selName=selID~>cellName
                                selLib=selID~>libName
                                cvID=dbOpenCellViewByType(selLib selName "layout" "" "r")
                                if(dbCopyCellView(cvID t_lib t_cell "layout" nil nil nil)
                                                then leReplaceAnyInstMaster(selID t_lib t_cell "layout")
                                                );if
                                );let
                        );copy_and_replace

procedure(copyForm()
                let((libList crlib crcell libList_ID cellnameID copyFormID)
                                libList=ddGetLibList()~>name
                                crlib=geGetEditCellView()~>libName
                                crcell=car(geGetSelectedSet())~>cellName
                                setq(libList_ID
                                                hiCreateCyclicField(
                                                                ?name 'Lib_list
                                                                ?prompt "Copy to lib :"
                                                                ?choices libList
                                                                ?value crlib
                                                                ?defValue crlib
                                                                ?keepHistory t
                                                                )
                                                );setq
                                setq(cellnameID
                                                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cell_name
                                                                ?prompt "New cell name :"
                                                                ?defValue crcell
                                                                )
                                                );setq
                                setq(copyrightID
                                                hiCreateLabel(
                                                                ?name 'copyright
                                                                ?labelText "CopyRight by zfy"
                                                                )
                                                );setq
                                setq(copyFormID
                                                hiCreateAppForm(
                                                                ?name 'copy_form
                                                                ?formTitle "Copy and Replace"
                                                                ?fields
                                                                                list(
                                                                                                list(libList_ID 0:20 200:30 100)
                                                                                                list(cellnameID 0:60 280:30 100)
                                                                                                list(copyrightID 150:100 200:30)
                                                                                                );
                                                                ?callback list("copyCB()")
                                                                )
                                                );setq
                                hiDisplayForm(copyFormID)
                                );let
                );copyForm

procedure(copyCB()
                let((t_lib t_cell)
                                t_lib=copy_form->Lib_list->value
                                t_cell=copy_form->cell_name->value
                                copy_and_replace(t_lib t_cell)
                                );let
                );copyCB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3" "copyForm()")

楼主:
版图工作中,选中一个cell ---- inv1,一个程序把它另存为inv2,并且直接把选中的inv1替换为 inv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图工作中,选中一个cell ---- inv1,一个程序把它另存为inv2,并且直接把选中的inv1替换为 inv2。 ...

要操作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操作的多吗?

我希望选中 inv1 ,然后弹出窗口输入,< inv2 >, 版图中选中的inv1变为 inv2,且库中 inv1 容然存在。这样就可以了,简单说就是 “另存并替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希望选中 inv1 ,然后弹出窗口输入,< inv2 >, 版图中选中的inv1变为 inv2,且库中 inv1 容然存在。这 ...

明白呢,我的意思是你需要经常做这个操作吗,如果只是简单的用个几次感觉没必要,如果说可能几百次等等,我可以帮你整合一下之前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呢,我的意思是你需要经常做这个操作吗,如果只是简单的用个几次感觉没必要,如果说可能几百次等等, ...

这个经常用啊,比如我们做standcell,使用中一不小心就忘了替换,把原cell修改了,还要再改回去。所以一步到位就很重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经常用啊,比如我们做standcell,使用中一不小心就忘了替换,把原cell修改了,还要再改回去。所以一 ...

可以的,我之前有写过类似的,你私信给我个联系方式,我回头整合一下给你

楼主:
这个程序是否可以很简单?思路如下:
leHiEditInPlace()  ;进入选定的cell内部
geSaveAs()          ;另存
leReturn()            ;返回顶层
leRePlace()           ;替换当前选定的cell

有没有大神给组合一下?

网友A:
在定义这两个函数 backupSaveAs(),ReplaceIns() 的时候要把你需要的这两个参数写到参数列表里,调用的时候填上需要的lib名和cell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你的需求写了一个,设了快捷键Ctrl+3,你试试:

谢谢,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义这两个函数 backupSaveAs(),ReplaceIns() 的时候要把你需要的这两个参数写到参数列表里,调用的时候 ...

能给编译一下吗?新手刚学了2天,不知道变量放在哪里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用。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编译一下吗?新手刚学了2天,不知道变量放在哪里合适

就是你用procedure()来定义函数的时候,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比如你这里调用自定义函数ReplaceIns()时候,需要自己选lib和新cell name,那这两个就是需要传递给这个函数ReplaceIns()的参数,在用procedure定义的时候就要把参数列表带上,格式就是:
procedure(ReplaceIns(libname  cellname)
             ;;;函数正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用procedure()来定义函数的时候,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比如你这里调用自定义函数ReplaceIn ...

谢谢,我试试。

我原本思路是:只调用两个函数 SaveAs 和 leReplaceAnyInstMaster ,先调用SaveAs 窗口,输入  LibName 和 CellName
然后把 LibName 和 CellName 传递给 leReplaceAnyInstMaster ,程序应该会很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如果SaveAs不行还可以用hdbSaveAs 或者用 hdbSaveACopy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我原本思路是:只调用两个函数 SaveAs 和 leReplaceAnyInstMaster ,先调用SaveAs 窗口, ...

你说的SaveAs窗口是指工具栏 "File"-->"Save a Copy" 调出来的窗口吗,我理解这个窗口只能将当前打开的layout cell另存一个cell,不能将当前layout 窗口中所选中的一个cell另存,如果想另存,也要先进到所选cell的层次里面才可以另存,另存之后要替换,也要先退出来再调用Properties窗口进行替换;如果你说的saveas是一个函数,目前我没有在api里面找到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SaveAs窗口是指工具栏 "File"-->"Save a Copy" 调出来的窗口吗,我理解这个窗口只能将当前打开的la ...

可以这样做 :先  leHiEditInPlace 进到里,然后 geSaveAs ,再 leReturn 返回上一层就可以了
procedure(SaveAsTest()
          leHiEditInPlace()
          geSaveAs()
          leReturn()
)
上面这个小程序是可以运行的,现在还是参数怎么继承到 leReplaceAnyInstMaster 这里面来。

下面是我搞不定部分:
hiSetBindKey("Layout" "<Key>#" "SaveAsReplace()" )
procedure(SaveAsReplace()
        Inst=car(geGetSelectedSet())
        backupLib  = Inst~>libName
        backupCell = Inst~>cellName
        orgview =    Inst~>viewName

        leHiEditInPlace()
        geSaveAs(""  backupLib backupCell orgview)
       leReturn()

        leReplaceAnyInstMaster(
            Inst~>id
            backupLib
            backupCell
            Inst~>viewName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做 :先  leHiEditInPlace 进到里,然后 geSaveAs ,再 leReturn 返回上一层就可以了
procedure( ...

调用save as窗口后,填入lib和cell名,可以用语句"geSaveAdForm->libName->value"和"geSaveAdForm->cellName->value"取出刚刚填入的参数名,就可以往下传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save as窗口后,填入lib和cell名,可以用语句"geSaveAdForm->libName->value"和"geSaveAdForm->cellN ...

写好了,测试可以用

hiSetBindKey("Layout" "<Key>#" "SaveAsReplace()" )

procedure(SaveAsReplace()

        leHiEditInPlace()
        geSaveAs()
                backupLib  = geSaveAsForm->libName->value
                backupCell = geSaveAsForm->cellName->value
                backupView = geSaveAsForm->viewName->value
        leReturn()
        leReplaceAnyInstMaster(car(geGetSelectedSet()) backupLib backupCell backupView)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好了,测试可以用

hiSetBindKey("Layout" "#" "SaveAsReplace()" )

厉害,你这个更简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这个更简洁了

这个程序有个bug,就是“PDK库”和“自己做的 pcell”不能用,你这个程序所有的cell都能用,我还是用了你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有个bug,就是“PDK库”和“自己做的 pcell”不能用,你这个程序所有的cell都能用,我还是用了你 ...

我这边试了,pdk库里面的cell好像也不能用,操作可以进行,但是替换后的新cell是是坏的,显示“pcellEvalFailed”,你那边可以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试了,pdk库里面的cell好像也不能用,操作可以进行,但是替换后的新cell是是坏的,显示“pcellEval ...

刚试了下,也不能用,但是自己做的Pcell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