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实际使用latch进行timing brrow?

楼主(2025-12-04):
1. rtl如何实现呢?用latch写法综合都会报错吧?直接在rtl中例化latch cell到对应信号上吗?约束要怎么做呢?
2.r2r路径上加一个latch会不会影响formal比较的match和compare point呢?会不会导致formal fail?
3.后仿会不会出问题?需要单独分析吗?在timing-clean的情况下是不是没有要特别注意的?
4.现实项目真的有人这么做吗?除了那些macro cell,纯rtl的部分有实例吗?

网友:
如果是主动引入latch是可以综合的综合只会警告有latch人工waive就行;可以通过lec,有设计引入latch的项目,timing clean了也需要分析一下电平敏感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