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设计方法求助

楼主:
求助大家,在进行gm/id方法进行设计时,不同工艺下怎么知道gm/id选多少?vds怎么选取?

网友:
gmid的教程应该会提到优值吧,可以根据那个判断

网友:
赞同2楼,你需要先用小信号把自己感兴趣的参数用gm/id表示出来;如果有多个感兴趣的参数,就自己构造一个FoM值,可以参照Boris Murmann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