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流量传感器恒温差电路求助

楼主(2025-12-04):
如图左侧是流量传感器常用恒温差电路结构,可是实践下来发现对电阻精度要求太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或者怎么消除这个电阻误差的影响呢,求大佬指点。

网友:
请问你参考的哪个文献,可以分享吗?

网友A:
这是一个基于热耦合的基准电压源,结合了运算放大器反馈和热耦合技术来实现高精度、低温度系数的参考电压。
1. 左侧:基本运算放大器反馈电路核心结构
  • 运算放大器(OP-Amp):构成负反馈环路的核心
  • 电阻网络:
    • R1、R2:构成分压网络
    • Roff:偏置电阻
    • Rc:补偿电阻(橙色)
    • Rh:热耦合电阻(红色)

工作原理

    • 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通过R1和R2连接到输出
    • 形成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Vh
    • Vh = Vout × (R1/(R1+R2))

    • Roff提供偏置电流
    • Rc用于补偿温度漂移
    • Rh是关键的热耦合元件,连接到右侧的热敏电阻网络

2. 右侧:热耦合电桥电路核心结构
  • CFIA:电流反馈放大器
  • 热敏电阻网络:
    • Ru1、Ru2:上层热敏电阻
    • Rd1、Rd2:下层热敏电阻
    • 形成一个差分热敏电桥

热耦合原理
  • 热敏电阻特性:

    • Ru1/Ru2和Rd1/Rd2具有不同的温度系数
    • 当温度变化时,电阻值发生变化
  • 热耦合机制:

    • 通过Rh实现热耦合
    • 左侧OPA产生的热量影响右侧热敏电阻
    • 实现电气和热学的双重耦合
  • 差分检测:

    • CFIA检测ΔV = V+ - V-
    • ΔV反映了温度变化引起的电阻差异
    • 通过反馈调节输出电压

3. 整体工作流程温度补偿过程
  • 温度上升:

    • 热敏电阻阻值变化
    • 产生ΔV信号
    • CFIA放大ΔV
    • 调整Vout以补偿温度变化
  • 闭环控制:

    • ΔV → CFIA → Vout调整 → 反馈到OP-Amp
    • 形成稳定的温度补偿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基于热耦合的基准电压源,结合了运算放大器反馈和热耦合技术来实现高精度、低温度系数的参考电压。 ...

原理都知道的,实践起来发现不是一回事,这个电路用的热敏电阻,用阻值-分压-温度进行恒温差控制,但是电阻自身就有阻值误差,导致这个温度差就没办法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