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找出当前layout调用的所有cell及其lib

楼主(2025-12-04):
分享一个可以找出当前layout cell调用的所有cell及其lib的小程序,用法为在ciw中输入命令并回车,可以及时发现当前cell中是否调用了不该调用的lib中的cell。如有建议,欢迎回帖讨论
脚本全文如下,也可以直接下载附件:

-----正文如下-------

;;;usage1:type in CIW >> getlib_cells
;;;return: all the cells and its libraries being used in the current cellview
;;;usage2:type in CIW >> getlib_only
;;;return: only libraries are returned

procedure(getlib_cell(cvdb)
                                let((libList instList instlib instname instdb)
                                                                libList=nil
                                                                instList=cvdb~>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name=inst~>cellName
                                                                                                instlib=inst~>libName
                                                                                                libList=cons(list(instlib instname) libList)
                                                                                                instdb=dbOpenCellViewByType(instlib instname "layout" "" "r")
                                                                                                if(instdb~>instances
                                                                                                    then libList=append(libList getlib_cell(instdb))
                                                                                                    );if
                                                                                                );foreach
                                                                libList=sortlist(libList)
                                                                sortcar(libList nil)
                                                        );let
                                                );getlib_cell

procedure(sortlist(alist)
                                let((blist)
                                                blist=list(car(alist))
                                                alist=cdr(alist)
                                                while(alist
                                                                if(member(car(alist) blist)
                                                                                then alist=cdr(alist)
                                                                                else blist=cons(car(alist) blist)
                                                                                                  alist=cdr(alist)
                                                                                );if
                                                                );while
                                                );let
                                );sortlist

procedure(getlib_only()
                                        let((a b)
                                                                        a=getlib_cell(geGetEditCellView())
                                                                        b=nil
                                                                        foreach(k a
                                                                                                    b=cons(car(k) b)
                                                                                                    );foreach
                                                                        sortlist(b)
                                                        );let
                                        );getlib_only

procedure(getlib_cells()
                                        let(()
                                                                        getlib_cell(geGetEditCellView())
                                                        );let
                                        );getlib_cells

659 Bytes, 下载次数: 1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刚才设置成付费主题了,不知道咋取消,又发表了一遍,内容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好,使用时报错:sortcar: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lg") -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使用时报错:sortcar: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lg") - t

谢谢反馈,请问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出现error的呢,如果一个cell里面只有图形,没有调用任何其他cell的话,libList是没有内容的,sortcar就会无法执行,会报这样的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反馈,请问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出现error的呢,如果一个cell里面只有图形,没有调用任何其他cell的话,l ...

我打开的layout里是有instances的,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将上述完整code粘贴到CIW中回车--->打开一个有instances的layout---->在CIW中无论是输入 getlib_cells/ getlib_cells()/getlib_only/getlib_only(),都会报我说的那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的layout里是有instances的,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将上述完整code粘贴到CIW中回车--->打开一个有ins ...

不好意思,你是对的,我重新测试了一下帖子里的代码,的确有bug,问题出在sortlist函数里,返回值应该是blist,目前的返回值是t,导致libList不能用了,修改方法是在sortlist函数的let结束括号之前加一行,blist,就可以了,我把完整代码修改后再贴出来,你试试:

;;;usage1:type in CIW >> getlib_cells
;;;return: all the cells and its libraries being used in the current cellview
;;;usage2:type in CIW >> getlib_only
;;;return: only libraries are returned

procedure(getlib_cell(cvdb)
                                let((libList instList instlib instname instdb)
                                                                libList=nil
                                                                instList=cvdb~>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List
                                                                                                instname=inst~>cellName
                                                                                                instlib=inst~>libName
                                                                                                libList=cons(list(instlib instname) libList)
                                                                                                instdb=dbOpenCellViewByType(instlib instname "layout" "" "r")
                                                                                                if(instdb~>instances
                                                                                                    then libList=append(libList getlib_cell(instdb))
                                                                                                    );if
                                                                                                );foreach
                                                                libList=sortlist(libList)
                                                                sortcar(libList nil)
                                                        );let
                                                );getlib_cell

procedure(sortlist(alist)
                                let((blist)
                                                blist=list(car(alist))
                                                alist=cdr(alist)
                                                while(alist
                                                                if(member(car(alist) blist)
                                                                                then alist=cdr(alist)
                                                                                else blist=cons(car(alist) blist)
                                                                                                  alist=cdr(alist)
                                                                                );if
                                                                );while
                                              blist ;;;;;;new added
                                                );let
                                );sortlist

procedure(getlib_only()
                                        let((a b)
                                                                        a=getlib_cell(geGetEditCellView())
                                                                        b=nil
                                                                        foreach(k a
                                                                                                    b=cons(car(k) b)
                                                                                                    );foreach
                                                                        sortlist(b)
                                                        );let
                                        );getlib_only

procedure(getlib_cells()
                                        let(()
                                                                        getlib_cell(geGetEditCellView())
                                                        );let
                                        );getlib_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