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io cell放置位置问题求助

楼主:
有以下几个问题
1.版图的IO单元必须等间距放吗,还是可以就近放在pin的附近,只要中间用fill填充就好(图中左侧为数字域,其余为模拟域)
2.io 单元是否可以只放三边,如果可以的话其余的位置需要用fill填充(第一张图),还是空在那里就好(第二张图)
3.IO手册中写道:每个 I/O 单元到最近的键合电源和地单元的 VSSD 总线电阻应小于 1 欧姆(估算:I/O 环中每 500μm 应添加一对核心电源 / 地和一对 I/O 电源 / 地),那么只有fill填充的部分也要遵循这个吗,如第一张图中的上边,需要在fill中插入电源单元吗?
4.IO 单元到片内的连线一般多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