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佬们,CTS后,timing特别差,这个要要怎么找原因

楼主(2025-12-05):
佬们,这是setup和hold的报告,时序很不理想,想问问怎么去找问题,没啥思路

网友A:
实际报告啊 这个summary 没意义

网友B:
就一条reg2cg大而已,你看它俩的skew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条reg2cg大而已,你看它俩的skew差多少

skew是0.288, set是一条,但是hold上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报告啊 这个summary 没意义

佬,只能截图
主要我不知道啥原因,看了物理位置,不应该才对,hold都两万多个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kew是0.288, set是一条,但是hold上万了

如果reg跟cg的skew只有0.288,那你跟place阶段对比下datapath差在哪了。你这阶段应该没修hold所以hold会比较大吧,但也不应该这么大,具体报一下路径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reg跟cg的skew只有0.288,那你跟place阶段对比下datapath差在哪了。你这阶段应该没修hold所以hold会 ...

佬,那我说错了,我说的是skew是跑完ct后,log下那个,这个应该是global skew吧
reg2cg的skew要怎么报或者哪里看啊?(第一次做正式项目,一堆疑问)
cts还能跟place比较啊?这个找不到相同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