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pr时序结果debug

楼主:
已经被一个问题困扰快一周了,就是pr/pt后时序结果差异太大,不知道从哪开始debug

已经搜查了一遍pr过程中的log信息,没有什么奇怪的报错
也许我这个问题太宽泛了,但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可以随便说几句给我些建议,哪怕是方向,我真的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补充:
pr最后一步postroute吐出来的报告看:setup的WNS -0.0669,TNS-30.371;hold无vio
pt结果:setup的WNS -2.836,TNS-1446.591;hold的WNS -0.784,TNS-1103.501
针对两个结果的同一条vio path的时序报告我也贴出来了

网友A:
对比两边相同路径的报告,看差异来源。
无非就是RC还是环境,先从PR工具吐出 RC给PT用,如果差异依然很大就是设置问题,差异显著变小就是R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两边相同路径的报告,看差异来源。
无非就是RC还是环境,先从PR工具吐出 RC给PT用,如果差异依然很大就 ...

好的!收到,还想追问一下,如何将PR工具extract出的RC给PT工具使用,可以麻烦大概说一下方法吗?
我现在跑的是别人写好的代码,目前能找到的spef文件是在starrc这步产生的,对pr提取出RC的过程不是很了解

网友B:
太大是多大呢?一般100ps以内都还好吧。最好贴个PR和PT的报告看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大是多大呢?一般100ps以内都还好吧。最好贴个PR和PT的报告看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

您好~我已经附上了时序报告。相差已经接近1000ps了,所以才觉得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收到,还想追问一下,如何将PR工具extract出的RC给PT工具使用,可以麻烦大概说一下方法吗?
我现在 ...

应该是rcOut,我没用过
两边的latency为什么会差这么多,Inn是0.273,PT是1.532? 把时钟也展开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