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佬帮忙看一下我这个给instance重命名的需求能否用skill实现

楼主(2025-12-05):
我想对schematic中的instance重命名,但是一个一个手动改太费时间,所以想用skill写一个快捷键。

具体想法是,按下快捷键,弹出窗口,可填入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如"M1",填好后,鼠标点击对应的instance 即可将其name改为M1.再点另一个instance,则自动将其name改为M2,再点击一个instance,则自动将其name改为M3,以此类推。按”esc"后退出此快捷键。

想问问大佬,这个需求能用skill实现吗?我试着用AI帮我写,但是重命名部分总是不成功,因此想问一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网友:
统一改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个点然后自动命名稍稍有点麻烦,不过也可以实现的,加油

网友:
程序发出来看看吧,我也想要一个差不多的

网友:
脚本见附件 schHiAutoRenameInst.zip (1.23 KB , 下载次数: 9 ) ,没定义热键,自己根据需要绑定热键到功能 "schHiAutoRenameInst()"

界面见下图,可以指定前缀和后缀,不需要后缀留空即可。改名成功会加亮,ESC结束后取消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见附件,没定义热键,自己根据需要绑定热键到功能 "schHiAutoRenameInst()"

界面见下图,可以指定前 ...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见附件,没定义热键,自己根据需要绑定热键到功能 "schHiAutoRenameInst()"

界面见下图,可以指定前 ...

我用AI试了好久都没成,好奇问一下老哥写这个花了多久?

网友:
我也不记得画了多久了,因为是多年前我就写过一个,找出来把实在看不下去的代码改一改,这没花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