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极点推导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FVF LDO,这是Development of Single-Transistor-Control LDO Based on 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for SoC这篇论文里的图,全文以图中得到的3个极点公式展开论述。有几个疑问:一是为什么要用ghost电路,这个方法有参考书籍吗?二是第二个极点的输出电阻部分是不是写错了?三是第三个极点物理意义是什么,表达式又如何得来的?
谢谢大家!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1. ghost电路用来模拟环路Break后Returned点缺失的负载
2. 明白1,就按小信号去推导传函去验算P2是否写错
3. 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host电路用来模拟环路Break后Returned点缺失的负载
2. 明白1,就按小信号去推导传函去验算P2是否写错
3 ...

多谢大佬回复,感觉还是没理解ghost方法的精髓,这个方法哪本书籍或论文上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