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设置求助

楼主:
在跑PEX时,怎样操作或者设置得到的寄生值是正常情况的2倍。

楼主:
x-cell file 选项要选什么文件,怎么没见过

网友A:
工厂给的xrc目录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给的xrc目录下有

东部的是不是叫calview_5M.cellmap, xrc目录下除了XRC文件和R和C文件 其他的没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部的是不是叫calview_5M.cellmap, xrc目录下除了XRC文件和R和C文件 其他的没啥了 ...

calview这个是calibreview形式提取后仿要用的文件,如果没用xcell可能是整合到pex文件里面了,比如华虹有的工艺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