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层次化的备份layout?

楼主:
求助:如何层次化的备份layout?
场景是这样:拿到别人过了lvs的一个顶层版图修drc,有时候会不小心改变连接关系,Lvs出问题。目前解决办法是copy一个备份版本下来,在改一个cell前,copy一份,把它调用到备份的顶层里。但是这种方法相对繁琐。有没有从顶层一劳永逸的备份的方法呢?或者进一步,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按后缀调用的功能?比如顶层是layout,则往下都调用layout,顶层是layout_ref,往下都是layout_ref,这样。

网友:
你直接复制一个库不得了

网友A:
hierarchy copy 到一个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erarchy copy 到一个新库

请问怎么操作?现在这样我不敢动了,怕把什么弄坏了

网友B:
你们还是libarary形式?现在流行的管理是sos和sv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还是libarary形式?现在流行的管理是sos和svn

我们应该是SOS吧,刷新用的命令是soscmd update。SOS怎么管理数据呢?它没有library吗?

网友:
问IT或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勾选update instance 只是最top的layout 被复制到新库了,你在新库的top lay里面看到的子lay都是 ...

感谢解答^_^

楼主:
总结一下,就是使用copy hierarchical 复制到新库,skip部分默认除待复制的layout所在的库,其他库全部跳过(即保持原库),如果还调用了其他库也需要本分,那就把它从skip里取消勾选,然后勾选update instance,全部备份就选entire library,只要当前层就选另外一个,弹出来的窗口选择overwrite,然后appl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