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电路原理请教

楼主(2025-12-05):
各位前辈,能否给小弟讲解一下该电路的原理

Vin前是一个双刀开关,通过一个pulse_5V的信号选择Vin是vss还是vdd_5V,电路中间显示的pa pb pc pd前是一个level shift。

网友:
中间的MOS管和电容的自举开关驱动用的,保证上下两条路径上MOS管的能正常开启。上下两条路径工作原理想同,一个电容预充时另一个给负载输出。假设图中时钟信号的电平都是0V/5V,以上面那条路径为例,p1为低时,将C3下面的节点充到Vin,然后M7关,p1→5V,M10开,给负载输出电荷,负载最高可达到 Vin +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