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nal_power

楼主(2025-12-05):
lib文件中的internal_power按照定义来讲的单位是pj、为啥用单个cell电路仿真出来的结果却很大

网友A:
哥们 你calculator计算的是平均电流,你还需要乘以电压和时间啊;(另外calculatpr的函数如果用average的话一定要打开continuous,打开的效果和使用integ函数的效果是一致的,本质都是采用数值积分)
另外几点:
1. lib的internal power单位是通过电容和时间单位推演出来的,一般确实是pj,需要确认一下;
2. lib的internal power剔除了静态功耗的,会有部分影响(leakage power的单位是单独注明的);
3. 另外还需要注意你仿真的arc,是不是对应的lib里面写的arc(SDPD (Status Dependency Path Dependency)是会影响的,但power arc可能没有,看lib做的好不好了)
4. 较先进工艺提供的ccs或者ecsm会提供normalized_driver_waveform,而不是像图中简单的线性input;
5. 仿真工具的精度要注意,小影响(从图里面看你应该用的最新的spectre 25,我记得最新的25默认情形是采用spectre x的cx挡位,官方说和aps差异不大,实际还是少些精度,你可以试试ax)
不过,无论是timing还是power我都尝试过,而且是后仿真,我尽可能做到了控制变量,最后仿真可能还是会有一定差异,有时候会差1-2倍,但应该不会超过1个数量级。我只是猜想:
1. 一是tapcell的位置(有tap那忽略我这条)可能会影响后仿网表本身;
2. 二级效应的影响,以常见的tsmc28hpcp为例,我记得应该有好几种二级效应(WPE之类的),像插入dummy这些我感觉都会有影响;
当然我也不确定,后续再看看有无大佬提点

网友:
功耗的单位是  W 或者 mW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calculator计算的是平均电流,你还需要乘以电压和时间啊;(另外calculatpr的函数如果用average的话 ...

学到了不少,想请问下你说最大会差1-2倍,这个是指k库工具跑出的结果和直接用仿真工具仿真的结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不少,想请问下你说最大会差1-2倍,这个是指k库工具跑出的结果和直接用仿真工具仿真的结果么?
...

我是比对的foundry给的lib数值和我k出来的数值(因为自己k也算是自己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