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ource insertion delay 求助

楼主(2025-12-08):
有个innovus时序的问题请教大家,比如这个reg2reg的setup path,我能理解insertion delay这个东西,但是按理来说data path算上这个delay了,clock path却没有算上,这个我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没什么头绪,但注意到两个奇怪的点,抛砖引玉希望有大佬出手
1. capture path上clock 穿过了一个寄存器才到rd_word_sel_reg,这个时序路径是否合理?
2. 为啥capture 端的SRAM_CLK_AD Adj 为-1。是故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头绪,但注意到两个奇怪的点,抛砖引玉希望有大佬出手
1. capture path上clock 穿过了一个寄存器才到 ...

你好,我是ADC_CLK经过Mux后生成的SRAM_CLK,这条路径是关于SRAM_CLK的reg2reg的setyup检查。另外adj=-1,是因为是SRAM_CLK下降沿发数据,SRAM_CLK上升沿接受。该时钟源时钟ADC_CLK周期为2ns,所以有半个周期的调整。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设置了adj=-1才导致innovus不做update_io_latency。如果不设置adj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切正常?

网友B:
把这个timing path的title也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timing path的title也放上来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timing path的title也放上来看看

好的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 我直接把update io latency 改成false 就合理了。 搞不懂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 我直接把update io latency 改成false 就合理了。 搞不懂这个问题

是的,我这样设置发现data和clk就是从同一个时刻出发的了,但是感觉这不是一个主流的设置,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设置了adj=-1才导致innovus不做update_io_latency。如果不设置adj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切正常? ...

adj=-1不是我设置的,感觉是工具认为一个是上升沿一个是下降沿调整的,我目前设置updata io latency 为false ,这两个可以同时出发,后面时序反标的话也都能过。

网友B:
你刚好没截图我想看的你第一张图CPPR adjustment上面的内容,想知道有没有奇怪的栏位或者数字

不过既然发现io_latency改false能解决就算了,这个设定我也不喜欢加因为report会看起来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刚好没截图我想看的你第一张图CPPR adjustment上面的内容,想知道有没有奇怪的栏位或者数字

好的,一下子找不到之前的具体截图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