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essent插入occ、edt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2025-12-08):
图1是上一步插入bscan时的dft specification,当时整个插入bscan流程正常完成了。图2右边是testcase插入occ、edt和lbist电路的脚本,图2左是我模仿写的插入occ和edt电路的脚本,基本没有区别。图3和图4分别是我和testcase生成的dft specification,不知道什么原因二者结构并不一样。如图5所示,在后续process_dft_specification时我的case报错,说tck等端口理应事先生成,但是这些我在先前插入bscan的时候就完成了。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我是改了顶层网表 把pad那个port名字以及net名字都改了…我感觉像名字没识别,然后这个错误就没了,又有新的错误,加个好友不,我也在新学tess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我是改了顶层网表 把pad那个port名字以及net名字都改了…我感觉像名字没识别,然后这个错误 ...

加!

楼主:
经进一步比对发现第一步插入边界扫描链时缺少下列配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做mbist导致的,现已正常。
read_config_data -in ${spec}/IjtagNetwork/HostScanInterface(tap)/Tap(main)/HostIjtag(1) -from_string {
  Sib(sti) {
    Attributes {
        tessent_dft_function : scan_tested_instrument_hos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