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存在问题

楼主(2025-12-08):
请教各位大佬,DC仿真的时候,尾电流源管子显示的Vds参数的值不等于漏端电压减去源端电压的值,是什么原因呢?源端接的地,用Vdc打出源端电压会报eval err

网友:
前者不知道,后者要想得到DC仿真的电压,应该用VS()吧,得到的是波形,不是一个值,要得到具体某个仿真点的值,可以用value(VS("/net1") 1.0) 这种这种形式。

网友:
应该是2#楼主指出的原因,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