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 后防真 mismatch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有2个reg 由不同的occ驱动,在te ssent atpg的时候设置了set_clock_restrict on ,  在后端的时候,2个reg的时钟设置的false path。

后防真的时候检查了这2个寄存器的的D端异步timing 导致x态传播。这个有办法解吗? 加notiming只能加某一个cell。 感觉也不能将cell加到notiming list
里面,因为cell的SI端的时序需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