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求助

楼主:
在进行ams仿真时候把部分verilog代码换成电路,为了方便查看里面寄存器的电压信号来判断是否置位了,但是换了电路后仿真报了很多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建议附图,代码改动和替换后电路怎么连的。然后报错应该是连接端口的位宽不一样,或者是连了不存在的端口,检查一遍

网友:
1. config 刷新了么?
2. connect rules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