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时序报告分析

楼主:
请教大家这个关于innovus吐出的setup时序报告

在计算required time时按照图中显示的应该是=-0.023-0.016+1.481+0.197-0.150=1.489
再结合  arrival time = 1.49
slack = required time - arrival time = 1.489-1.49 =-0.001
我的计算过程有问题吗?这样算的话有两个问题:
1.计算出的required time是1.489但图中却是1.507,我知道可能后面还有有效数字只是没显示出,但相差了0.018这个差距也太大了,不像是简单的有效数字问题
2.明明arrival time小于required time,为什么计算出的slack是负值?slack是负不就代表是vio path嘛?

网友A:
是不是ocv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ocv的影响?

谢谢你的回复~

在完整的报告中关于ocv derate这一栏是空的,我试着去用这样的命令:
report_timing -from*** -through *** -to *** -path_type full_clock  -detare_summary _locv
会报出没有设置ocv库的WARN,所以我感觉应该不是ocv的影响?

网友:
既然你开了SOCV,那你得把set timing_report_enable_verbose_ssta_mode true也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在完整的报告中关于ocv derate这一栏是空的,我试着去用这样的命令:

GBA/PBA这些也看看,想不到其他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