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匹配滤波

楼主:
匹配滤波理论:”在加性平稳噪声环境下,使输出信噪比达到最大的线性滤波器,其频率响应等于信号频谱的共轭除以噪声功率谱“

  • 问题建模
    接收波形:
    x(t) = s(t) + n(t)
    s(t):已知确定性信号(例如探测器电流脉冲)
    n(t):零均值平稳噪声,功率谱 Sₙ(f) = ℱ{Rₙ(τ)}

目标:设计线性滤波器 h(t) → 输出 y(t) = x(t)*h(t)
使 采样时刻 t₀ 的瞬时信噪比
SNR = |yₛ(t₀)|² / 𝔼[yₙ²(t₀)] 最大

  • 频域推导
    输出信号分量:
    Yₛ(f) = S(f) · H(f)
    输出噪声功率:
    𝔼[yₙ²] = ∫ |H(f)|² Sₙ(f) df

由 Cauchy-Schwarz 不等式,当
H(f) = κ · S*(f) / Sₙ(f)  (κ 任意常数)
时 SNR 达到最大,且
SNR_max = ∫ |S(f)|² / Sₙ(f) df

  • 时域表达式(白噪声特例),白噪声的功率谱是常数,与频率无关,N0表示噪声功率密度,电阻R产生的白噪声为sn(f)=4kTR (V2/Hz)
  • 若 n(t) 为白噪声,Sₙ(f) = N₀/2,则
    H(f) ∝ S*(f) → h(t) ∝ s(t₀ − t)
    “匹配滤波器就是信号的时反+延迟副本”
    输出峰值在 t = t₀,且
    SNR_max = 2Eₛ / N₀  (Eₛ 为信号能量)

  • 一键应用表
    | 噪声类型 | 最优 H(f) | 实现捷径 ||---|---|---|| 白噪声 | S*(f) | 直接做相关器或 FIR 时反 || 1/f 噪声 | S*(f) / |f| | 加一阶微分后再相关 || 已知色噪声 | S*(f)/Sₙ(f) | 先白化(1/√Sₙ(f)),再相关 |

  • 核电子学实例
    探测器电流脉冲 s(t) = (Q/τ) e^(−t/τ)
    白噪声下匹配滤波器:
    h(t) = e^(−(t₀−t)/τ)  0 ≤ t ≤ t₀
    → 恰好就是 CR-RC 整形器(τ = RC),因此
    “CR-RC 是指数脉冲在白噪声下的匹配滤波器”
    这也是高斯整形逼近最优 SNR 的理论根源。

    在所有“给定脉宽”的线性滤波器离,高斯型对“白噪声+1/f噪声”的积分面积最小,因而输出噪声RMS最低,信噪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