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给virtuoso 里面的Caliber 绑定快捷键

楼主:
怎么给virtuoso 里面的Caliber 绑定快捷键

网友: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DRC" "::CalibreInterface::execCalibre DRC" 'nil ?code "")

网友:
正常和你设置virtuoso快捷键一样的操作

网友A:
这是我设置的lvs,pex,drc的快捷键,你可以参考:
    list("Ctrl<Key>["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DRC\" \"::CalibreInterface::execCalibre DRC\" 'nil ?code \"\")")
    list("Ctrl<Key>]"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LVS\" \"::CalibreInterface::execCalibre LVS\" 'nil ?code \"\")")
    list("Ctrl<Key>."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PEX\" \"::CalibreInterface::execCalibre PEX\" 'nil ?c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设置的lvs,pex,drc的快捷键,你可以参考:
    list("Ctrl["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DRC\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设置的lvs,pex,drc的快捷键,你可以参考:
    list("Ctrl["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DRC\ ...

添加在那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在那个文件

bindkey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dkey文件里面

我添加并重启了,但是没有添加成功,使用的是virtuoso2025版,caliber也是2025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dkey文件里面

十分感恩,我添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