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 疑似licenses问题

楼主:
载了版上某篇2018的laker 到虚拟机解压后运行laker跳此错误

请问是哪边没弄好吗?

不知道有没有完整的安装教学

网友:
凌晨一点半搁着偷偷学习

网友:
启动S家的license守护进程了吗?软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lic文件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启动license守护进程了吗?软件本身没问题,但是需要lic文件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安装目录:

/home/laker

在root/home下:

1.设置权限:

chmod 755 laker

2.展开安装文件

tar -zxvf Laker-32v4-basic.tar.gz
tar -zxvf Laker-32v4-linux.tar.gz

3.设置环境变量

c shell下:

vi .cshrc

setenv LAKER /home/laker/
setenv LAKER_LICENSE /home/laker/license/license.dat
(or setenv SC_LICENSE_FILE )
setenv LAKER_LICENSE 5229@VMWare (本机可以不用)
set path=(${LAKER}/bin $path)
alias laker_start ${LAKER}/bin/lmgrd -c ${LAKER_LICENSE} -l /home/user/laker.log

4.license.dat (synopsys.dat) 设置lmgrd的位置/hostname/hosiid (如果不是floating)

5.启动license:

laker_start

6.启动laker

l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