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相关脚本

楼主:
#############################
1 如何merge两个不同hier的图形到一根新图形

load merge.il  是merge V1跟V1 到NW  lib:Prcore_scrypt_20251207_CDS_MP_in2   cell:MS_LT0051_DECOMP_MPT
;merge layer(hier)to current layer  .in (Q4+Q4=RX) out
;lib=Prcore_scrypt_20251207_CDS_MP_in2 cell=MS_LT0051_DECOMP_MPT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Prcore_scrypt_20251207_CDS_MP_in2" "MS_LT0051_DECOMP_MPT" "layout" "maskLayout" )
abeInit(cv)
M1 = abeLayerFromCellView( "V1" ?purpose "drawing" ?stopLevel 30)
M2 = abeLayerFromCellView( "V1" ?purpose "drawing" ?stopLevel 30)
abeLayerOr(M1 M2)
abeLayerToCellView( M2 "NW" )
abeDone()

##############################################

楼主: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Q4_E1_MPOUT = PUSH Q4_E1_MPOUT_MAIN MEDIUM                                                             |  Q4_E1_MPOUT = MERGE(PUSH Q4_E1_MPOUT_MAIN MEDIUM)
  Q4_E2_MPOUT = PUSH Q4_E2_MPOUT_MAIN MEDIUM                                                             |  Q4_E2_MPOUT = MERGE(PUSH Q4_E2_MPOUT_MAIN MEDIUM)
  Q4BAR_E1_MPOUT = PUSH Q4BAR_E1_MPOUT_MAIN MEDIUM                                                       |  Q4BAR_E1_MPOUT = MERGE(PUSH Q4BAR_E1_MPOUT_MAIN MEDIUM)
  Q4BAR_E2_MPOUT = PUSH Q4BAR_E2_MPOUT_MAIN MEDIUM                                                       |  Q4BAR_E2_MPOUT = MERGE(PUSH Q4BAR_E2_MPOUT_MAIN MEDIUM)
  Q4LRG_E1_MPOUT = PUSH Q4LRG_E1_MPOUT_MAIN MEDIUM                                                       |  Q4LRG_E1_MPOUT = MERGE(PUSH Q4LRG_E1_MPOUT_MAIN MEDIUM)
  Q4LRG_E2_MPOUT = PUSH Q4LRG_E2_MPOUT_MAIN MEDIUM                                                       |  Q4LRG_E2_MPOUT = MERGE(PUSH Q4LRG_E2_MPOUT_MAIN MEDIUM)
    #ENDIF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    #ENDIF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Q4_E1_RULECHECK = OR Q4_E1_MPOUT Q4_E1_total                                                           |  Q4_E1_RULECHECK = OR Q4_E1_MPOUT Q4_E1_total
  Q4_E2_RULECHECK = OR Q4_E2_MPOUT Q4_E2_total                                                           |  Q4_E2_RULECHECK = OR Q4_E2_MPOUT Q4_E2_total
  Q4BAR_E1_RULECHECK = OR Q4BAR_E1_MPOUT Q4BAR_E1_total                                                  |  Q4BAR_E1_RULECHECK = OR Q4BAR_E1_MPOUT Q4BAR_E1_total
  Q4BAR_E2_RULECHECK = OR Q4BAR_E2_MPOUT Q4BAR_E2_total                                                  |  Q4BAR_E2_RULECHECK = OR Q4BAR_E2_MPOUT Q4BAR_E2_total
  Q4LRG_E1_RULECHECK = OR Q4LRG_E1_MPOUT Q4LRG_E1_total                                                  |  Q4LRG_E1_RULECHECK = OR Q4LRG_E1_MPOUT Q4LRG_E1_total
+ +--214 lines: Q4LRG_E2_RULECHECK = OR Q4LRG_E2_MPOUT Q4LRG_E2_total------------------------------------|+ +--214 lines: Q4LRG_E2_RULECHECK = OR Q4LRG_E2_MPOUT Q4LRG_E2_total-------------------
右边的merge以后calibre生产MP的时候Q4的layer就不会在不同的hier中了,会merge成一个图形

楼主: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Q4_E1_MPOUT = MERGE(PUSH Q4_E1_MPOUT_MAIN MEDIUM)
Q4_E2_MPOUT = MERGE(PUSH Q4_E2_MPOUT_MAIN MEDIUM)
Q4BAR_E1_MPOUT = MERGE(PUSH Q4BAR_E1_MPOUT_MAIN MEDIUM)
Q4BAR_E2_MPOUT = MERGE(PUSH Q4BAR_E2_MPOUT_MAIN MEDIUM)
Q4LRG_E1_MPOUT = MERGE(PUSH Q4LRG_E1_MPOUT_MAIN MEDIUM)
Q4LRG_E2_MPOUT = MERGE(PUSH Q4LRG_E2_MPOUT_MAIN MEDIUM)
  #ENDIF //IFNDEF MP_DecompFlatDesign_DPT_Q4
Q4_E1_RULECHECK = OR Q4_E1_MPOUT Q4_E1_total
Q4_E2_RULECHECK = OR Q4_E2_MPOUT Q4_E2_total
Q4BAR_E1_RULECHECK = OR Q4BAR_E1_MPOUT Q4BAR_E1_total
Q4BAR_E2_RULECHECK = OR Q4BAR_E2_MPOUT Q4BAR_E2_total
Q4LRG_E1_RULECHECK = OR Q4LRG_E1_MPOUT Q4LRG_E1_total
Q4LRG_E2_RULECHECK = OR Q4LRG_E2_MPOUT Q4LRG_E2_total
这个是能merg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