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版图内容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
最近在做逆向,发现一个长得比较奇怪的版图,.18的尺寸下如果认为是三极管,那尺寸也太小了,认为是mos管的话又看不到沟道在哪里

网友A:
有M1的照片吗?有点像肖特基二极管

POLY层照片poly中间的是长条形有源区接触孔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像了,中间和poly接一起的是an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1的照片吗?有点像肖特基二极管

POLY层照片poly中间的是长条形有源区接触孔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像了, ...

有m1的照片,长条型接触孔是在poly层才看到的 ,且这个孔在poly层和m1均存在,另外这种关系还有多个m的情况。
第一张是m=2的poly层,第二张是m1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1的照片吗?有点像肖特基二极管

POLY层照片poly中间的是长条形有源区接触孔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像了, ...

也就是说这个contact是打到了m2的?

网友:
我看着像是高压的mos管,因为poly看着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