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导出GDS后,使用calibre跑LVS为啥报好多net open

楼主:
innovus导出GDS后,使用calibre跑LVS为啥报好多net open,innovus verify DRC也没有short等其他问题,这些net open怎么修?恳请各位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
verifyConnectivity试试呢,verify_drc 往往看metal via的space吧

楼主:
verifyConnectivity和verifyDRC都没有报错,在跑LVS时出现一些net open,查看了layout,确实是一些net没有连接,手动连上后能解决,但是innovus应该能报出net open并修复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rifyConnectivity和verifyDRC都没有报错,在跑LVS时出现一些net open,查看了layout,确实是一些net没有连 ...

power的open会报的,signal未必了,ecoroute让工具连信号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