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结构对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是如何影响的

楼主:
主运放为全差分折叠式的共源共栅运放,然后Gain boost结构采用的也是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控制主运放PMOS管栅端的Gain boost为NMOS输入的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控制主运放NMOS栅端的Gain boost为PMOS输入的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我想知道Gain boost结构对于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是怎么影响的呢?有没有具体的计算过程以及公式呢?

网友A:
看ali的高速ad的书

网友:
辅助运放的输出噪声叠加到共栅管栅极,所以噪声为辅助运放等效输入噪声经过辅助运放增益再除以公源管的本征增益,实际上恶化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li的高速ad的书

找到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