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设计两级运放的时候,使用pz零极点仿真,在较低频出现一个左半平面零点(不是Rz调零之后的),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为什么?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添加Rz后的PM仿真

添加Rz后的PM仿真

添加Rz后的pz仿真

添加Rz后的pz仿真

未添加Rz后的pz仿真

未添加Rz后的pz仿真

这个左半平面零点大约在120MHz处,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图一为运放原理图,图二为添加Rz后的PM仿真,图三为添加Rz后的零极点仿真,图四为未添加Rz的零极点仿真。
感觉不像M3的两倍镜像极点处的零点,有了这个零点运放的相位裕度与GBW在添加Rz后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不知道该零点从何而来。

网友A:
把传输函数推导出来你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传输函数推导出来你就理解了

大佬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