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锁相环在追捕锁定的过程中出现频率中断

楼主:
如图所示,前提VDD=1.5V,0.11工艺,CP输出电流误差较好的范围为0.5-1.1V,单独仿真VCO模块的时候在FF低温下,VC需要0.6V,VCO才会起振,一起振频率就比较大
目前顶层仿真如图,当VC下降低于N1的开启电压的时候,VCO就不振荡了,VC出现较大锯齿波的原因是Icp的电流大,因此锯齿波波动较大。
目前的思路:(1)所有N管换成native的管子,仿真结果虽然在VC较低的时候VCO可以振荡,但放到顶层环路仿真的时候,VC仍然是0.6V才会振荡,而且振荡的波形很差
                   (2)目前可变电阻将电阻调到最大(VCO频率整体变低),FF/低温,顶层仍然出现频率中断
下一步思路:(1)LPF做成三级试试VC的锯齿比是否会优化
请问这种情况还需要在哪方面考虑

网友:
在P1的漏端加一个固定下拉电流试一试

网友:
你的delay cell gain 可能太小,且頻率越高,電流越大gain越小;headroom是一回事,delay cell在鎖定頻率gain是否滿足barkhausen criterion 也重要。native devices 解決headroom 問題,但可能滿足不了第二個問題,且native devices noise modelling 不一定準確,風險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