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段式CDAC结果求助

楼主:
各位前辈,这是我做分段式CDAC仿真的结果,红色是用mom电容,粉色的是用同样大小的理想电容替代。然后同样的测试平台,mom电容分辨率只能做到5位,这个是什么问题呢?TSMC65nm工艺单位电容取30fF

网友A:
MOM电容的模型里面有寄生电容,从顶板和底板到衬底的,衬底就是你上面连VSS那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电容的模型里面有寄生电容,从顶板和底板到衬底的,衬底就是你上面连VSS那个地方 ...

前辈,那我应该选用mim吗?还是加大MOM的单位电容。然后,我MOM分辨率只有5bit刚好对应MSB的五位,是不是我LSB后面的就没有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