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ascode两级运放设计求助

楼主:
求大佬帮忙看看,这是我的spec
我想用两级运放实现,第一级用折叠cascode,我自己初步计算是学习的gmoverid的设计方法做的,电流分配是这样,虽然图里第二级是nmos输入,但我做的时候用的pmos输入:
想的是先仿真看看增益和GBW还有相位裕度是否达标,我搭的testbench:

这是我目前仿出来的静态工作点
幅频曲线:
可以看到增益达到了要求,但是相位裕度特别差,相位在30MHz左右下降特别厉害,应该是由于次主极点没有推到2GBW导致的,而且那一段零极点应该也不止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实现推远次主极点,还请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做的PZ分析.....

楼主:
不知道下面该怎么优化了,求前辈指导

网友A:
米勒电容加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勒电容加大一点

谢谢回复,加大补偿电容还是不能达到要求T_T

网友:
加第二级电流

网友:
一般都是容性负载,没必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