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关于 insertion delay 是负值的问题

楼主:
route_opt timing report  :  arrive time 是从负值 开始算 , require time 是从0 开始算。

为什么不都是从相同的负值, 或者 都是从0 开始呢? 这样不对吧?

相关设置 : cts 之前设置了 set_ccopt_propert update_io_latency true

求大佬解答

楼主:
cts 之前设置了 set_ccopt_propert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  算法就正常了。

只能说解决了一半, 还是不知道为啥 true 有问题。

楼主:
update_io_latency的作用

update_io_latency 是一种用于数字 IC 设计中优化时序的命令,主要用于在时钟树综合(CTS)完成后,调整 IO 端口与核心之间的时钟延迟(clock latency)。它的主要作用如下:

在时钟树综合完成后,时钟模式从理想模式(ideal)切换为传播模式(propagate),工具会计算每个接收点(sink)的时钟延迟。然而,IO 端口的时钟延迟信息在默认情况下仍被视为理想模式,这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输入路径(in2reg path):时序分析可能过于乐观,导致潜在问题被忽视。

输出路径(reg2out path):时序分析可能过于悲观,增加设计迭代成本。

通过使用 update_io_latency,工具会自动平衡 IO 端口与核心之间的时钟延迟,使得时序分析更加准确,减少前后阶段的时钟偏差(clock skew)。这不仅有助于在 block 级别发现时序问题,还能确保 top-level 和 block-level 的时序一致性。

使用场景

在以下情况下,建议使用 update_io_latency:

Block 级别设计:在 CTS 完成后,刷新 IO 端口的时钟延迟,确保时序分析的准确性。

时钟树综合后:自动调整 IO 时钟延迟,使 pre-CTS 和 post-CTS 阶段的时钟偏差尽可能接近。

注意事项

如果设计是 flat 或 top-only 实现,应将 update_io_latency 设置为 false,以避免不必要的调整。

在 CTS 之前,不应将时钟模式设置为 propagate,否则可能导致不准确的时序分析。

通过 update_io_latency 的调整,可以有效减少 IO 时序的乐观或悲观偏差,从而提高设计的时序收敛效率。

网友:
我和你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