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用什么命令可以分两个阶段

楼主:
先编译,再给激励仿真?用什么命令的?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如果全部是verilog,先跑vcs 做compile + elab。再运行simv 跑simulation

网友:
直接vcs -f file_list options然后运行simv就是两段式,vcs自动找出顶层,在第一个命令compile+elab,运行simv就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