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问题

楼主:
按照安装教程输入这段代码之后一直报这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啊,第一步就卡住了

网友A:
vnc 没有打开桌面服务,开vnc 时好像加-X 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nc 没有打开桌面服务,开vnc 时好像加-X 参数试试

应该输入啥指令啊

楼主:
有这个问题我能直接用脚本安装吗,还是必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