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path陷波器的输入匹配问题

楼主:
N-path陷波器要怎么考虑输入匹配问题?我看有文献说在远离陷波频率时,开关导通电阻很小时,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匹配效果,并不需要额外的输入匹配网络。但是不知道我的电路是怎么会使,开关的尺寸增达到100u/60n,输入匹配还是特别差,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用sp仿真得到的S11在0附近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理论分析是哪本书里的吗?谢谢

网友B:
这种带时钟的电路要用psp仿真或者hbsp仿真来仿S参数,不能用sp仿真。。。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ps:个人觉得可能用harmonic balance不太行,因为NPF里面带开关,得用shoot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理论分析是哪本书里的吗?谢谢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理论分析是哪本书里的吗?谢谢

这是在一篇硕士论文里边看到的

N-path有源滤波器的研究与设计_夏昊 (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带时钟的电路要用psp仿真或者hbsp仿真来仿S参数,不能用sp仿真。。。

我试了一下用pss+psp仿真,但是仿出来的S11还是很差。我开关的尺寸用的60u/60n,导通电阻大概在9欧姆,Ron是不是还是太大了?如果继续增大的话,寄生电容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用pss+psp仿真,但是仿出来的S11还是很差。我开关的尺寸用的60u/60n,导通电阻大概在9欧姆,Ro ...

陷波频率时500MHzz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一篇硕士论文里边看到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