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逛了论坛发现GM/ID设计方法,可以用来设计电路但是实际上看到的大多数仅仅是用来

楼主:
如果想做LDO,BG等一些大工程还能用这个方法吗?有一个在公司做设计的大佬说这种方法就是搞搞学术用的,实际上大家做项目都是经验值直接调,目前还是小白也不懂怎么给经验值,怎么办呢?有过来人给指导指导吗?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2447173857771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2447176203960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2447178846371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244718161723435

网友:
首先Vov是预先选定的(高频电路给大一些0.2~0.3V,低频电路或者要求低功耗的电路可以取小一些,比如0.15甚至0.1V以内),然后根据电路指标需求,一般gm或者ID等参数是可以得到的,如果是知道gm的话,ID也可以结合Vov就算出来(或者扫出来)了,再然后就是得到宽长比,然后选取L,高频电路L取得小一些,低频的以及对匹配和噪声等等要求比较高的电路L可以取得大一些。以上是一个初步的设计思路供入门级参考。还请论坛里的大佬批评指正。

网友:
从根上讲,电路设计最终是落到如何取L值,然后是如何取W值。很显然,对于低速电路,L值取大一些有利于增益和失配(但输入对管的L值不是越大越好,因为要保证一定的gm);而对于高速电路,毫无选择余地关键管子一律L取min。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能知道gmid的价值在哪了(一句话:gmid的价值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取尺寸,仅仅是用仿真方法得到精确的约束关系。对于经验越多看得越透的人,gmid的价值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