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UI 没有缩小放大按钮

楼主:
如下图,rocky 9.6 安装的IC617/618/231/251 都没有放大缩小,有点不习惯,哪位大侠能弄出来

网友A:
你的linux系统所有的窗口应该都没有放大缩小的按钮,用命令gnome-tweaks打开设置界面选择图中红框标注的地方就行。

是这个方案,原来的界面是任何软件都没有放大缩小,必须用右键。  发表于 昨天 14:57

网友B:
用hiSetFon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iSetFont设置

能详细点吗?

网友:
纯盲猜,在windows manager里面换个style可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inux系统所有的窗口应该都没有放大缩小的按钮,用命令gnome-tweaks打开设置界面选择图中红框标注的地 ...

这个可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