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31应该使用哪个patch工具

楼主:
Base_SPECTRE23.10.063 + Hotfix_SPECTRE23.10.538

小弟用论坛大佬最新的1patch v0.4工具patch会显示有2个文件patch失败,请教下大佬们是不是工具不对,有没有成功的老哥传授下用哪个工具patch比较稳定

网友:
0.3 0.4都行,不放心就两个都打一遍,反正我没用出区别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不過tool 都可正常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不過tool 都可正常跑喔

好的,谢谢反馈

网友B:
1*patch is working for this spectre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atch is working for this spectre version.

thank you for reply